富士通 vl-202Vh有五分之一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5-10-16):
如图,一台富士通 vl-202Vh有五分之一不显示,这是什么情况啊,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我遇到的是屏坏,而且不显示部分是红色的

网友B:
屏软排线坏了···

网友:
线换个屏线看看,然后  就屏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软排线坏了···

???
不是太明白,
还有得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是屏坏,而且不显示部分是红色的

我的不显示部份是花屏

网友C:
这个先换屏线,换了还不行,修屏电路。

网友:
屏坏了。一般是修不了。没有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先换屏线,换了还不行,修屏电路。

屏电路,一个3.3,一个15都能出来

网友:
我有一个 这样的,玻璃屏线坏了,没压屏工具,扔了

网友D:
先刷个MCU程序吧

网友E:
屏坏了,不要修了。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找专业压屏的吧

网友F:
应该是屏幕排线有问题了
这个一般都搞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屏幕排线有问题了
这个一般都搞不了的

是的,我无法修了, 把它退给客户了

网友G:
应该是屏坏了 修不了了啊

网友H:
先换屏线试试吧,不好使就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换屏线试试吧,不好使就算了吧。

换过了
一样的结果 ,只能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屏坏了 修不了了啊

我也这么觉得没法弄了,

网友:
压屏,啥意思

网友:
换屏不如换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坏了,不要修了。

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刷个MCU程序吧

老显示器了,找不到程序了

网友:
逻辑板排线    没设备修不了

网友:
一看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问题,没什么好修的,鲁大师跑下,如果所有颜色都是这样,那就一定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