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兄弟们快来帮忙看下!!!

楼主(2015-10-16):
DELL N5110笔记本据说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不能充电,实测确实不开机不充电,电池因为电已经放完了,插电池有3.3,和5V待机按下开关白灯能闪一下,上图说话 小弟首先查了保护隔离电路,发现没有坏件,AD+19V已送到各处,电池的B+是没有电压的,待机芯片全部正常就是不出3V5V,(电池B+11V时可以出),换了一个充电IC BQ24745, 结果一点变化没有 在这里有一个小弟膜拜的朋友说一通电B+应该有电压,PU4003也受充电IC控制,小弟愚笨想不通,查BQ24745的,ACIN为2.6V,供电22脚19V,ACOK为3.3,感觉条件都有了,查待机IC的18脚开启信号没有,查EC NPCE795P,窃以为会不会是EC没有得到适配器的插入信号, 图纸看到 可实际电路这个两电阻都没有装,PSLIN1也没有电压,短上ACOK的3V变成1.5V,求大神,兄弟们帮看下给个维修方向啊,先谢了,另这个小尾巴板在DELL机中是做什么的,不装有什么后果?

网友A:
查一下PQ4001是否有问题了,只要ACOK出来就会使PQ4001处于截止状态才可以,使P管的G级处理低电平,使场管导通

网友:
使PQ4001,1-6脚导通,3-4截止,如果正常那就看PU4002是否有问题,G级的分压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适配器检测这方面

网友:
小板的是休眠开关

网友:
按照开机时序修

网友:
英国还是侦测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PQ4001是否有问题了,只要ACOK出来就会使PQ4001处于截止状态才可以,使P管的G级处理低电平,使场管导 ...

PQ4001是处于截止状态,输出是1.6V低电平,AD+供电应该是正常了,现在的问题是EC那个脚接收AC检测信号啊?

网友:
有些机是蓝牙,这个机小板上只有一个三脚管,应该是休眠板,取下不用应照样开机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Q4001是处于截止状态,输出是1.6V低电平,AD+供电应该是正常了,现在的问题是EC那个脚接收AC检测信号啊 ...

看一下ACOK都到哪些地方了呀,搜索一下

网友:
看着时序应该好找了

网友C:
按时序看一下吧  用适配器不能开比用电池不能开好修

网友:
去掉可以正常使用,少了合上盖子休眠功能

网友:
前线发回最新线报,换了NCP975后可以充电,先插电池可以开机,现在的问题是一插硬盘EC开启待机IC51125的18脚的2.5V就变成0.4V不能开机,关键时刻兄弟们帮我顶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ACOK都到哪些地方了呀,搜索一下

看贴帮动下脑子嘛,没看到我发的图,ACIN,和ACOK没接到EC,有个PSN_1N脚空了没有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时序看一下吧  用适配器不能开比用电池不能开好修

碰到棕子了啊,电池能开也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时序看一下吧  用适配器不能开比用电池不能开好修

其实还是要多靠自己去看电路 找问题 很少有人回复是去看了图纸来回复的

网友:
小板不要也没有问题  妥妥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怪 pu4003已经导通 ec得到 acin acok信号  那就得按时序查了 要不刷下bios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