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455BIOS 在里面下了10几个BIOS 每一个能亮的

楼主(2015-10-16):
求G455BIOS    在里面下了10几个BIOS   每一个能亮的    我的机子是过LOGO后掉电    求大神奉献BIOS

网友:
传个官网下的最新版,你试下。

G455_G555_BIOS_2CCN23WW(V1.12).rar

1.29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官网G455

网友:
这种bios会不会要重新合成才能用呢

网友A:
是有些下了没有用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些下了没有用的BIOS

就是

网友:
这个bios 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要是你下载了好多都是一样的现象也许就不是bios问题了 查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
楼主刷了十多个BIOS都不行的话,还是先查一下是否其他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