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

楼主(2015-10-16):
今天接到一台V360不开机,拆开发现无3 5V,听说这个有通病就是ECBIOS 有问题,刷了果真有通病,高手别喷!!!!附上BIOs

v360 ECBIOS程序.rar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
我这里修了几年了   只遇到过一台短路烧显卡的V360    我这里这机器非常少

网友:
这个确实通病

网友:
通病都让你遇上了,运气好

网友:
到哪都看到这通病

网友:
   很好   解决问题了就好

网友:
做维修积累经验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修不到啊,修到了真是运气好!

网友(2015-11-19):
今天来了一台,联想V360,待机电流0。01A正常,按开关不能开机,开关机也没事,拆下ECR的BIOS刷上,可以开机了了,有用的BIOS通病。

网友:
我这没出35V   是这个问题不?

网友(2016-01-03):
进系统掉电重启是不是也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