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烤机五分钟重启,求解?

楼主(2015-10-16):
型号 EP43t-s3l  第一次进系统烤机五分钟后就会重启,而且重启进不了系统,在PCI-E槽前面的耦合电容发现有两颗没有阻值,换上新的后再进系统烤机五分钟结果还是一样,再测那两颗的阻值发现有没有阻值了,然后我又换了新的上去,结果还是没阻值,再换还是一样,但是能进系统,但故障还是一样,重启并进不了系统。。。求解?????

网友:
拷机对电源及散热要求很高的,这二方面做不好特别容易重启死机

网友:
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有时这种故障真的好难修的!

网友:
不好搞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独立显卡的吧,打一下那两个耦合电容的对地阻值是否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了,如果换一张显卡看一下

网友:
判断比较难

网友:
是不是桥虚焊了 ,加焊一下呢

网友:
cpu会不会非常烫呢

网友:
cpu还好吧!    50度左右

网友:
有没有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重启看下复位和唤醒这两个信号

网友:
技嘉主板一般BIOS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