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奇怪问题

楼主(2015-10-16):
技嘉H61M-S1  鼠标会突然不能用一两秒 之后又正常  情况是不定时出现的   还在保内 返厂维修两次了 回来还是老故障 实在受不了想自己解决 有没有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补充一下 不能用的时候 系统有声音是装驱动的声音

网友A:
USB松了吧,老插老插的,送了又识别,就好想插入新硬件的样子

网友B:
这个你要确定保修出来是好的,才好判断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松了吧,老插老插的,送了又识别,就好想插入新硬件的样子

不会  七个槽都像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要确定保修出来是好的,才好判断是什么问题!

干嘛说保修出来是好的  我就是不知道什么问题
、  拿去技嘉售后修了两次 还是这样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没办法解决,返厂回来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没办法解决,返厂回来一样...

玩LOL都是坑  气死了

网友(2016-06-27):
会不会问题不在板上??其他都代换了吗?

网友(2016-09-11):
见过ASUS的新板子这样然后发出售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LOL都是坑  气死了

有没有换个系统试一下,先把系统换了吧,系统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