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意想不到之维修,

楼主(2015-10-16):
HP  DV2000,客户描述不开机,接可调电源,待机有0.05,压开关没反应,据客户说是从沙发上掉下来摔了,摔不摔反正我也不大会修,拆了先吧,仔细瞅没发现摔掉什么掉件,屏好的,硬盘扫描都是好的,我想摔的应该不严重,那就上电吧,这时候是拔掉小电子的,我都是这么干,因为很多笔记本这样就可以自动上电。自动触发电流 刷刷0.9X,感觉是亮了节奏,断电接屏,果然亮机了,暗喜捡宝了。清灰加硅脂后仔细装机,电子没装,自动触发,怎么暗屏?接上电子,然后电流还是0.05,然后还是不触发了。至于暗屏我想这正常,摔的机器么,果断拆屏,高压条上搞个灯管,不亮,改个高压条,不亮。这时候感觉头大了。正好有其他机器来,放一边了,晚上琢磨了一晚上,决定第二天还是裸机来试试再说,拆机点,OK的,说明屏和高压都是好的,这样下来就是外设的问题了,这里要说明的是我直接先装了电子跟开机小板,电流0.02,可以触发,然后上屏,亮机,然后就一路装一个试一次,装到休眠开关的时候,也是最后一个,故障还原了,果断拆掉,然后就完美了: 罪魁祸首就是这个玩应,至于是摔坏的还是通病。就不得而知了,希望师傅们指点。

网友A:
拆了不是不能休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不是不能休眠了吗?

客户只要能用就可以了,没有这些要求。休眠对他们来说无所谓

网友:
休眠引起的 暗屏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它的名字叫 LID_SW#

网友:
修好了就行,有钱收就OK。

网友:
感谢你指点,去学习了下相关知识,才知道这个东西要去EC,难怪之前待机电流不对而且不触发,再次感谢。

网友B:
这是个通病 !我修过几台了!

网友:
休眠开关问题,应该不是摔的吧?

网友C:
大哥,你那个是集成的吗?集成的刷出来上传一下大家下载会加分的,论坛没有这BIOS

网友:
这个机器好老了

网友:
关于LID,在维修过程中经常碰到他坏的。

网友D:
应该不会摔的吧 要不怎么就坏个休眠开关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

网友E:
这个问题小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那个是集成的吗?集成的刷出来上传一下大家下载会加分的,论坛没有这BIOS

论坛有的是这个BIOS   自己也不搜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6299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会摔的吧 要不怎么就坏个休眠开关

不知道啊,客户说从沙发掉下来就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小问题了

对我来说就是大问题,哈哈  我是撞大运的维修工

网友:
修好过程确实意外呀 休眠开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通病 !我修过几台了!

感谢关注,我是菜鸟不懂,反正我也不懂得系统查故障,属于撞大运的那种,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网友:
这不是什么 大问题

网友:
因为DV2000这款机器休眠是机械的有肯能是摔的,弹不起来了。修过这款机器休眠键引起暗屏。

网友:
这还是比较常见的呢

网友:
休眠开关以前经常遇到,现在的新机一般都不是这种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