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M4A87T REV 1.02 主板认不到硬盘,换硬盘都还是一样的,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5-10-16):
华硕主板 M4A87T  REV 1.02 主板认不到硬盘,除了主板没换了,其他的都换了试过不行的,求解啊

网友:
焊下桥试试

网友A:
主板坏了,拿去修吧

网友B:
我遇到很多线坏的认不到,昨天刚刚遇到一台...客户看着修的,包换线一共收了15块钱...

网友C:
查硬盘两个供电 两组数据耦合电容

网友:
是要压一下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坏了,拿去修吧

我就是在学维修电脑,不懂才在这里发帖子哥哥,指点一下师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很多线坏的认不到,昨天刚刚遇到一台...客户看着修的,包换线一共收了15块钱...

你是说电源链接硬盘线,我换过电源和萨特线,多半是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硬盘两个供电 两组数据耦合电容

谢谢啊,师兄!

网友:
桥都换了,还是不行,不认硬盘??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是,是第一次开机可以认到硬盘,再重启或用几分种后就不认硬盘了,加焊了桥也没用,不知是那里问题了

网友:
看似小问题,有时也能修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