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VER;6.8

楼主(2015-10-16):
上电不跑码,有复位 有时钟 ,也有cpu供电
cpu

网友:
刷BIOS 假负载打CPU 北桥 信号对地址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修,全板都要查,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南桥到io。io到bios,看断线没有

网友:
是很头疼的问题啊我还有好多主板都这样搞不好啊

网友:
也有遇到过没搞好

网友(2015-11-25):
好几片都还没有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
看到这些板子蛋都疼了

网友:
看到这些板子头疼了

网友:
是不是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