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7/H61主板维修

楼主(2015-10-16):
刚吃完饭回来一个客户抬一主机过来说开不了机 问这里能不能修 其他店都说修不了这样新板子,店老板说可以修就直接仍给我修了,当我拆开看到还有保修的就问客户保修还是直接修,修了就没保修了,客户说直接修把没地方烧的,

,上电开始测试待机 待机正常,直接上电开始测  测试卡直接跑马到2A以为可以亮机了 直接上VGA线插上去 可是不亮这下就想起论坛那些修过的说是VGA下面的排阻问题 可是经过VGA那些地方的排阻每个换掉 【三个103】还是一样 那就怪了,一直在想,论坛也找不到图纸啊,只能慢慢测量了,当测量到CPU那边时候看到B0=EL的芯片【这是集显电压,有亮时候会有电压的。】 这个芯片是月饼师傅说过的怎么找图纸,当测量到14脚发现没有电压输出,直接拿万用表测量旁边跟14脚相连的电容跟电阻,电阻没问题 发现电容[CV99]一边12V一边没有电压正常是【1.05】左右这电容是直接连接QV11上管的E级 那就直接换掉电容看看把 只能这样了

。电容换掉后【B0=EL】14脚正常了 电压10V左右【实测10.13V】直接上电一直跑马到7F这下可以了把 上VGA线 亮机。嘿嘿 好了 装其来测试进系统 直接烤机了。现在等客户来拿机子
这昂达是单桥的 开始以为是桥空焊,还好没烤桥 也没去刷BIOS差点走弯路了。修好了 该继续修我那块B75的了 IO没换上去

网友A:
就是一个电阻坏了吗

网友:
说的很好 不错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不用瞎找了

网友:
这晕倒   我一半很少修好这板子

网友:
你用什么争端卡的

网友B:
楼主是说那个固态电容,换掉就可以跑码亮机吗?还是那个贴片电容?

网友C:
你这个芯片是怎么查询的呀,你有代码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芯片是怎么查询的呀,你有代码表吗

有啊 昨天特意叫老板去买的,还有这个芯片的代码是按照月饼老师说法查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啊 昨天特意叫老板去买的,还有这个芯片的代码是按照月饼老师说法查询的

你这维修师傅真厉害,干了没几天就可以吩咐老板去帮你买东西了!

网友:
上管的E极???场馆不是DGS么,,,楼主写错了,

网友:
细心才能修好呀

网友E:
B0=EL 这个芯片一般怎么查 还有那里有卖代码表的

网友:
楼主功底了得,佩服。

网友:
是那个电容啊?怎么没有标示出来呢,下次修到这样好秒啊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电容是自举升压电容吧!

网友:
电容两端都有电压?是自举升压电容吗

网友:
学到一招,遇到了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啊 昨天特意叫老板去买的,还有这个芯片的代码是按照月饼老师说法查询的

代码表共享一下撒,多赚点积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电阻坏了吗

不是说电容么?

网友:
是不是升压电容  这个

网友:
电容问题?

网友:
表示没看懂啊!大姐雷厉风行的  好不好照顾下小白  详细一点点 给标注一下也好嘛

网友:
应该是贴片电容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明确,厉害,还分享给我们这些小白,感谢,以后遇到昂达的H61可能有通病啦。

网友:
楼主怎么不按步骤修啊。。。不是先看外观,再打阻值,才上电的吗,甚至还要上假负载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了这个板子,不过我量了CV99一端是接地的,怎么LZ说一边12V,一边1.05V 呢?

网友(2016-03-05):
引用 网友E:
B0=EL 这个芯片一般怎么查 还有那里有卖代码表的

按照代码查询,有些图纸里也有说明得

网友:
CPU供电周边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电阻坏了吗

楼主换的电容,CV11

网友:
说错,是CV9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说那个固态电容,换掉就可以跑码亮机吗?还是那个贴片电容?

贴片电容,CV99

网友:
楼主只是量到电压有异常,怎么不打阻值确定下呢,CV99两端的对地阻值,还有连着QV11 G级的阻值

网友:
就是没看明白,电容两端一端12,一端1.05,啥电容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不开机的,到现在还没有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B0=EL 这个芯片一般怎么查 还有那里有卖代码表的

百度或者图纸里面可以找到

网友:
我只想知道,一般电容一端不是接地的嘛?这个怎么会两端都有电压

网友(2016-07-06):
缺少实物图啊

网友:
谁有图纸

网友:
女神大师傅又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