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WD5000AAKS 刷错ROM不动

楼主(2015-10-16):
西数WD5000AAKS 刷错ROM不动,一不小心,刷错了ROM,刷死了,不动了,打算拆下ROM芯片来写入原ROM,一拆开电路板,傻了眼:才发现没ROM芯片(集成在主控中了),请问是否可以在空白处加一个刷好原ROM的BIOS就行了吗,是否还要加其他零件?谢谢!

网友A:
这种板写死了就没用了,换一个吧,它和001一样,死了就真死了,目前没办法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写死了就没用了,换一个吧,它和001一样,死了就真死了,目前没办法复活

呀,这么惨呀,

网友:
这种家族是tho,非pl的,你一写pl家族板就死了,哼也不哼一下就死了....

网友:
现在的硬盘修理越来越专业了,难了。

网友:
这个是老式的机械硬盘!,硬盘电路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这就搞不了了吧。

网友:
换个板试试吧。

网友:
攒分下来把

网友:
这种板写死了就没用了.不用维修了,

网友:
硬碟維修學問大,原來也有ROM己經集成在主控中了

网友:
我有一块希捷DM001的版刷错固件直接敲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