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9 板号820-2337-a 不开机 求大神指点啊 急等

楼主(2015-10-16):
求MAC PRO a1289 图纸或修过这个机器的师傅给指点下, 板料号820-2337-A。 机器上220V 电源 。按键无开机,按键有3.3V电压。各电感无电压。只有一路电感有电压3.3V 。求修过的大神指点呀   有点急啊!!

网友:
820-2337-a

网友:
有没有人呀

网友:
这么久 还没人啊  急啊

网友A:
我修好过7,8台了这是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好过7,8台了这是个通病

都报废了

网友:
哪里通病求指教

网友A:
秘密,可以寄修。。。。广州修一台最起码1000大洋到1500,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秘密,可以寄修。。。。广州修一台最起码1000大洋到1500,不好意思

手里有一台,按开机键无反应  ,求告知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我好跟客户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一台,按开机键无反应  ,求告知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我好跟客户沟通

你按下左边的有个按钮开关,有亮灯就是主板不开机,是5VSB待机电压

网友:
这是个通病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发贴

网友(2017-06-03):
LZ最后解决没有啊?

网友(2017-11-12):
晕啊,我也有一台是这个情况,好像没有一个电压

网友:
我的能上电,无内存电压和CPU电压,没图纸没时序啊

网友:
期待中,我也正需要答案。。。。。。。。

网友(2018-07-29):
好神秘哦,这种鸟机,十年不来一台,直接上30V电击主板,修个球,还寄修

网友(2018-09-11):
引用 网友A:
秘密,可以寄修。。。。广州修一台最起码1000大洋到1500,不好意思

像你这种知道问题不说的,为什么论坛会有你,应该永远禁闭,论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2020-07-25):
主板上面 有个 CE523电容 旁边管子短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