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60 不触发

楼主(2015-10-16):
接机 检测不通电  , 拆机检修 ,各电感  公共点  阻值一切正常  后发现 风扇坏掉了 内部电路短路    公共点电压 4.85v  典型的点火回路
pq102的D极19v始终过不来,pu102b的5脚3.5v6脚3.3v  8脚vs 18v正常  pq105的g极2.8v 持续高电平  正常为低电平才是啊。。。7脚输出不正常。。。  若是从vin直接强加到pq102的D极 除了待机偏高 检不到电池  其他正常  查属了好久不得正果  求大侠们  指教啊  在线等。。。。。

网友A:
PACIN也不正常   偏低  2.87  正常为3.3才是  虽知问题 一个个排除 也没解决啊。。。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个比较器试试

网友:
哎,不触发直接三部曲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5valw没有出 pq106不会导通  pacin就不会拉低 pq105的g就为高pq105导通会拉低7脚的电压  输出肯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CIN也不正常   偏低  2.87  正常为3.3才是  虽知问题 一个个排除 也没解决啊。。。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

2.87  ?应正常的啊!这个信号并不是标准的3.3.啊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好好研究下保护隔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