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NP-270型复印机,开机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5-10-16):
佳能NP-270型复印机,开机无任何反应
  分析检修:该故障一般在电源电路,电源简图如图4所示,该机电源、直流电源1和直流电源2将输入电压转换为5VDC和24VDC,供各部分正常工作。由原理可知,当输入电压突然升高时会烧毁直流电源24V板上的各保险管,从而进入保护状态,保险管可用同型号的代换;而5V直流电源的保护装置是在5V变压器初级线圈输入端串接的过压保护二极管,当输入电压升高时此二极管会击穿断路而保护各控制板不被损坏,经检查,该二极管损坏,换上同型号的过压保护二极管(耐压交流270V左右),装机后试机,故障排除。

(转)

网友A:
在5V变压器初级线圈输入端串接的过压保护二极管
楼主解释一下,这个怎么接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5V变压器初级线圈输入端串接的过压保护二极管
楼主解释一下,这个怎么接入

这里过压保护二极管就是稳压二极管,接入方式应该是连接5V变压器初级线圈输入端对应工作的开关震荡MOS管 D或S级工作。

网友:
能发个实物图就最好了。。。

网友:
这框图太难理解了,楼主画个简图也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5V变压器初级线圈输入端串接的过压保护二极管
楼主解释一下,这个怎么接入

应该是并在初级绕组两端。

网友:
用的住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