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米3移动版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5-10-16):
接了台小米3 ,是进水机,先做简单的处理,拆机、清洗  吹干等,然后开始试机,显示、声音、信号都正常,唯一触摸失灵,如图  :

后来测量电源管只有4.2V  1.75V  而无2.8V输出的。于是拆下该管子。在附近找了个2.8V飞线过来,测试试机触摸恢复正常。如下图:

网友:
参考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
jinshui de bu hao xiou

网友A: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 vdd_sys电压是多少v?

网友B:
lz    这个手机 修的多不多 啊   我的米3    不开机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    这个手机 修的多不多 啊   我的米3    不开机了     ?

刚好可以自己动手实践了,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可以自己动手实践了,多好

反正 我就不会飞喔、。

网友:
从哪里飞个2.8V来啊?随便找个2.8v真的没关系吗?

网友:
楼主为何直接想到是主板问题,而不是触摸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能修进水米3吗 我这有台 昨天进水了 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图纸达人

网友(2015-11-17):
楼主对电源 的供电电压 很了解哦 这下学到了很多东西 谢谢 楼主的分享 顶  一个

网友(2016-01-22):
这个可以有,学习

网友:
迅维果然牛人多

网友(2016-02-21):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 vdd_sys电压是多少v?

请教VDD SYS什么意思 系统电压?

网友:
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