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几种手机维修的方法

楼主(2015-10-16):
悬空法:主要用于检修手机的供电电路有无断路,简单实用,方便快捷。方法是:维修电源的正端接到手机的地端(负极),维修电源的负极和手机的正电端 悬空不用,电源的正极加到电路中所有能通过直流的电路上,此时,用示波器(或万用表,地均与维修电源的地连接)测你所怀疑断路的部位,若有电压说明没有断 路;如测不到电压就是断路(或空点)。

温感法:常用于小电流漏电或元件击穿引起的大电流。如手机加电即有几十毫安漏电,虽不影响使用,但电池待机时间大大缩短,在检修时可提高供电电压,使 漏电电流增大,用手或脸、唇人体对热敏感部位去查找发热元件,哪个元件发热即为损坏;也可用松香烟熏线路板,使元件上涂上一层白雾,加电后观察,哪个元件 雾层先消失,即为发热件;如手机加电即有500毫安以上大电流,可调低电源电压,使电流不超过200毫安(不扩大故障),通电后用上方法查找出发热元件, 予以更换。

断路法:是对怀疑的电路或元件进行断开分离,若断开后故障消失,说明问题就在断开的电路上。如加电大电流时,功放是直接采用电源供电的,可取下供电 支路电感或电阻,不再出现大电流,说明功放已击穿损坏;再如不装SIM卡手机有信号,装卡后无信号,怀疑功放有问题,同样可断开功放供电或功放的输入通 路,若有信号证明功放已损坏。

短路法:常用于缺少某些元件损坏时的应急修理,如天线开关、高放前后的滤波器、合路器、功放等元件损坏时,手边暂时没有,可直接把输入端和输出端短路(天线开关短路后手机只能工作在一个频段),若短路后手机恢复正常,说明该元件损坏。
按压法:用于元件接触不良或虚焊引起的各种故障。如手机时开机时不开机,怀疑字库或CPU虚焊,可用大拇指和食指对应芯片两面适当用力按压,若按压某个芯片时可以开机,即为虚焊,补焊即可。

温感法:常用于小电流漏电或元件击穿引起的大电流。如手机加电即有几十毫安漏电,虽不影响使用,但电池待机时间大大缩短,在检修时可提高供电电压,使 漏电电流增大,用手或脸、唇人体对热敏感部位去查找发热元件,哪个元件发热即为损坏;也可用松香烟熏线路板,使元件上涂上一层白雾,加电后观察,哪个元件 雾层先消失,即为发热件;如手机加电即有500毫安以上大电流,可调低电源电压,使电流不超过200毫安(不扩大故障),通电后用上方法查找出发热元件, 予以更换。

电压法:正常的手机,相应点电压是一个固定的数值,一旦手机手机损坏,故障处的电压值必然发生变化,通过检测电压值是否正常,很快找到故障发生部位, 如某处电压为零,说明供电电路有断路;某处电压比正常值低,只要供电正常,说明负载有问题;在测量电压时,还要注意是连续的直流供电,还是脉动直流供电。

资料如重复请版版删除

网友:
楼主真是性情中人,写得详细

网友(2015-11-15):
电流法才是王道,什么样电流就可判定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