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20 电流0.9-10之间不亮

楼主(2015-10-16):
客户哪来个电脑说是进水 打开一看EC有几个脚位有腐蚀 清理干净后上电看,开机没有反应,果断换EC,更换完EC后好了 电流上到0.9-1.0左右了 ,这回心里想应该捡了个便宜哈,上屏测试看能亮不,谁知道,可是,哎 多想了~这下就老老老实实的检测把,从论坛上下载下来图纸后 看到 有时序想到现在电流现在已经到0.9-1.0左右了  应该是显卡哪里有问题吧~ 于是就反着时序
首先查看GPS_RST#这个信号 没有电压于是继续追查DGPU_HOLD_RST#没有电压这个信号的电压是通过桥出来的(HM77)这个信号要出来电压首先要有但是现在这个信号的电压已经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桥的问题还是?现在个人纠结桥和BIOS  还没有刷 BIOS 试试呢 不知道刷了以后能不能亮(图纸附在后面)

网友:
刷个bois试一试  吧

网友:
先BIOS再考虑桥吧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很细

网友:
BIOS先刷个再说,原机备份就好

网友:
刷BIOS好了吗

网友A:
刷BIOS 米有好 但是从新换了一个EC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米有好 但是从新换了一个EC 就好了

又重新换了一个EC好了,第一次换的坏了吗,还是拆机或者型号不对,还以为是主板断线了,进水的机器最爱断线了

网友:
有时序就跟时序,看看55之前从哪个开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