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自动关机维修一些处理方法

楼主(2015-10-16):
  当拿到一部故障手机时,首先询问用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故障,是否被修过等,针对用户反应的情况以及故障的现象,判断故障发生的部位, 如被摔过的手机,应考虑手机芯片虚焊、断点、元件脱落、线路板断裂等;进水机,考虑电源模块损坏,铜箔及管脚生锈、腐蚀、断线;被人修过的手机注意芯片是 否动过或调换,元件有无装错等。下面手机自动关机故障现象和处理方法

一、开机后,松手关机:这是手机无维持信号引起电源无法稳定输出电压引起关机 ,CPU、备用电池、电源虚焊或损坏

 二、开机后,灯灭关机,32.768损坏 软件错乱

 三、开机后,振动关机则是有元件虚焊或电池接触问题。一般是CPU,电源供电在路小元件四、有时不开机有时不开机,检测故障点则有很大的一个范围,在这里主要有CPU,电源,字库等电路出现虚焊或物理性损坏引起具体判断故障的方法可参见上面的电流分析。

 五、手机在电力充足并处于待机状态下,却突然自动熄机的情况,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可能:锂电内的保护电路作用过度灵敏,因此电流一大就断电。电池本身已老化。电池接触位的金属片有污物,造成电源接触不良。电池与手机之间的接合位容易松动。

 六、如果是在手机的外部可能引起自动关机的因素排除的话,那就是手机内部(电路板)的原因了,检查电路板与电池触片是否因触片弹性不够使之接触不好,或是电路板上的铜皮脏或已生锈,

 看手机是在什么情况下关机:

 放卡后开机,搜到网络后就关机,不放卡开机不会关机,这类情形一般是功放可能损坏.。无论放卡或不卡,只要一开机,就自动关机,这可能是硬件故障多,特别是摔过的机子,此时应重点 检查罗辑部份的IC,13兆也不要放过。

 开机后,过一段时间无故就关掉(死机),这一般是软件问题,引起这种问题一般有:由于软件里在功率控制部份有问题(M记V系列尤为多),罗辑部份的运作是靠此晶振给的标准信号的,功放本身性能欠佳,发射电流偏大,在开机时因电池电量 。

 32.768晶振有问题,因机子在待机状态时足,一时不会关机, 13兆供给罗辑部份的电信号很弱,这种情况就象前两年N机3310的通病一样.开机后只要按键就关机,这可以肯定是硬件有松脱的部件,若有前后板之分的也不要放过检查内联座 。

网友:
我还以为楼主可以秒杀!但是大多数故障都可以解决到了!

网友:
这些也不知道对于那些机器,,先收藏看看

网友:
是所有机器吗?

网友:
受教了,感谢感谢

网友:
总结的非常精辟,这个算是手机不开机检修流程总结,,

网友:
必不可少的 资料 有用  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