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求BIOS,论坛上的刷上去要么内存不支持4G,要么提示充电器错误。

楼主(2015-10-16):
E431求BIOS,论坛上的刷上去要么内存不支持4G,要么提示充电器错误。,有没有可以用的BIOS啊?

网友:
可以去联想国外网站上去下

网友:
台湾网站好像有

网友:
联想的可以到香港的官网去下,国内好像是没有的

网友:
淘宝买吧

网友:
Lenovo官网分离的。可用于E431, E531。试一试吧。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开了眼界了

网友:
这种去淘宝买的比较安全

网友A:
搞好了,是EC的问题,ADP-ID这个信号没有,换EC就好了,坑得的thin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是EC的问题,ADP-ID这个信号没有,换EC就好了,坑得的think

EC坏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开了眼界了,我刚开始还想建议你换原装充电器试试呢,呵呵

网友:
原装充电器其实也一样,我以为充电接口中间有个3,.3的信号,原装的也没。

网友:
故障已经解决,是EC坏了,查图纸不出ADP_ID,就是适配器识别信号是EC出的。没有这个信号就会提示unknown AC,然后自动关机,换EC解决。希望以后别的维友能少走点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