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 NEO跑C7

楼主(2015-10-16):
V星P43NEO主板跑C7,这款主板本以为内存换过多条,量过电源也是1.78V,刷过BIOS,也 不行,实际上这个是多数是USB后的四个角的小芯片造成的,这个损坏就这样了。直接焊掉,加个,
芯片

网友:
直接焊掉,加个,lz,加个什么?

网友:
查键盘鼠标接口 小8脚芯片

网友:
USB后面的小芯片损坏了吧,是吗,LZ?

网友:
是小芯片损坏导致内存供电偏低了吗?上个图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
MSI就这点不好,但也就这点好确定故障,来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