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D通刷

楼主(2015-10-16):
请教各位好汉,WD通刷成功后,装系统正常,但是用软件检测硬件之类的就死机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确定是硬盘的问题么,你看看你修过的这个盘的smart是否正常?你这个是有模块设置不当或者模块 被破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硬盘的问题么,你看看你修过的这个盘的smart是否正常?你这个是有模块设置不当或者模块 被破坏

什么叫做“这个盘的smart”?

网友:
硬盘本身已有问题了,能用就凑和着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做“这个盘的smart”?

就是sm表呀

网友:
是已经通刷成功了,没有坏道了,什么都正常,就是下载鲁大师的时候检测硬件,就死机了

网友C:
怎么可能。我看你这倒是像主板的问题。
检测硬件就死机。你先进PE检测看看,还死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我看你这倒是像主板的问题。
检测硬件就死机。你先进PE检测看看,还死机不

是真的,主板没有问题的   装XP又没有问题,真是见鬼了

网友:
还有这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