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网卡雷击,南桥HM55坏。换桥后通电自动上电风扇狂转无cpu供电

楼主(2015-10-16):
求助原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7898-1-1.html
现在无cpu供电。查时序到EC的S0_PWR_GOOD无电压。导致无IMVP_VR_EN,也就无ISL62882HRTZ-T-GP的VR_ON

S0_PWR_GOOD是EC的GPIO脚定义的。刷了好多bios无效。要换EC吗,苦于定桥的时候订的EC淘宝漏发了。现在补发又要两天。

网友:
先换EC在看看,雷击严重的一般都是网卡,ec,桥

网友:
换完桥是不是要再刷个BIOS

网友:
换了EC再说吧,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仔细检查下。。

网友:
换了EC无效。涛声依旧。。。

网友:
所有PG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