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神舟a430应不应该补电容?

楼主(2015-10-16):
我的机子是神舟a430,看了一个帖子,里面是介绍a430的通病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4734-1-1.html,图上是本来只有两颗电容的,最后版主自己补上去

于是我打算拆机,拆机后似乎有所不同,是没有4个电容的,应该是版号不同吧,而在下载了图纸之后,图纸上pc18确实是偷工减料,我自己补回去了,但是剩下pc157、159、164范围有绿框,上面写着SI Modify,自己补上进入系统后又有非常非常微弱的高频叫声的,那么我在自己这块板子上补上这三颗330uf钽电容后,会对以后使用造成什么影响吗?

网友:
那三个电容是集显的吧,好像电这款机器没集显吧,补上也没用

网友:
不管怎么样,如果电脑正常全使用,就不要动手去折腾。

网友:
不过已经补上去了,以后使用会有影响吗?

网友:
如果电脑原来没有问题就没必要补上了!既使补上了也无妨。

网友:
不用补得的啊

网友:
补上没作用无所为,如并在电源上,原来机好的,最多加一个,最好不加,加多了,开机时场管受冲击。

网友:
我觉得补上去没有任何作用,这是集显电路的。看图片你这个机器好像是独显的。

网友:
    不补也许

网友:
你确认你的电容安装正确 电容正常 ?正常来说 不会出现高频响声的

机器正常 没必要去加电容

网友:
我去,NEC大电容啊!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NEC大电容的发现问题先把这电容给干了,换成6个330的电容,一般情况下都是会好的

网友:
nec大电容 拆掉4个330vf的电容代换即可

网友:
目前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开机卡在欢迎界面死机的,帖子上说补回去pc18就好了,目前大电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pc157、159、164这三颗电容而已,补上了不知道对机器会不会有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