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5-10-16):
一台HP cq35进系统重启,可以进系统,但是快要显示桌面的时候不蓝屏就重启,换了XP WIN7都不行,进CMOS没有更改硬盘模式选项,但是可以看到有一个VISTA的显示,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请教大师指点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不兼容

网友:
进PE正常吗?进入安全模式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用安装版的win7试试。

网友:
是硬盘模式的问题吗?

网友:
说明白点呀

网友A:
修到过  类似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  类似故障

师傅,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  类似故障

师傅,怎么解决的?难道真的要硬装吗?

网友:
这几天遇到过联想的机子是这样的   最后查出来CPU坏了

网友:
看下能进PE吗,xp pe win8 pe都试下,不行换U

网友:
给力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换安装板的 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有改硬盘模式的 你没找到而已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了

网友:
已经搞定,换显卡,谢谢朋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