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怪现象!有那个知道吗、、、????

楼主(2015-10-16):
我买了一台二手显示器,便宜买的,100多
可是开机就有一个怪现象,一边正常一边发白中间最白,如图所示

(这张图片拍倒了,旋转了180度,左边变成右边了)
显示图像的时候基本上正常,没重影拖尾什么的,但是依然泛白,很明显,从上下黑边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中间和右侧发白,图像也发白,下面是拍的照片。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当然知道是屏的问题
可是是什么问题?
是背光板的问题还是液晶玻璃的问题

网友A:
先换换灯管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换灯管看看吧!

lcd的ips屏,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吧,对了  灯管是水平灯管,上下各两只点灯的时候,依次可以吧每条灯管点亮

网友:
我猜测可能是背光严重漏光,或者是液晶胞给压坏了,或者说玻璃基板压坏了,但是我不确定,也没拆(怕出线)

网友:
奇怪的问题

网友B:
屏坏了,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原来正常的,用了二三个月,就慢慢变白,后来就完全白屏了.

网友C:
这是屏的问题,,,,你赔了,。。。

网友D:
逻辑板和屏相连的排线有没有可能?

网友:
楼主拆开折腾折腾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先刷个程序吧,不行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逻辑板和屏相连的排线有没有可能?

没可能,因为没信号输入的时候(只点亮灯管不输入信号)的时候也是这种光线分布极度不均匀的样子

网友:
没人指导,不敢瞎折腾,否则就不会那这里来会诊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刷个程序吧,不行就是屏问题了

不是驱动的问题,换了驱动板,症状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原来正常的,用了二三个月,就慢慢变白,后来就完全白屏了.

这就惨了
只要不是玻璃板的问题都好说,背光漏光我可以拆开整理下背光就是了,最怕就是玻璃板压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逻辑板和屏相连的排线有没有可能?

不是这个问题,换了驱动板和屏线,症状依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就惨了
只要不是玻璃板的问题都好说,背光漏光我可以拆开整理下背光就是了,最怕就是玻璃板压坏了

我的那个面板都起水泡,出现和雪花一样的纹路....那些客人看到我的显示器都笑....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逻辑板和屏相连的排线有没有可能?

是的,没信号输入依然这样得确没它什么事楼主大才啊,看来修显示器很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屏的问题,,,,你赔了,。。。

那是屏的什么问题呢?(已经排除了屏线,驱动,灯管)
有可能逻辑板上扫描ic的问题,不过如果是那个的问题的话,应该明暗界限分明不会是这样子的吧?还有就是背光变形了,或者玻璃板受伤了,帮我分析下,到底是什么缘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没信号输入依然这样得确没它什么事楼主大才啊,看来修显示器很厉害了。

过奖,我是用高压条单独点亮了灯,按道理应该是全黑或周边略有漏光,
可是结果是左侧比较正常(黑),右侧发白,中间那个位置就是一条“银河“亮得很!
所以我想应该和显示信号没什么关系,只是猜测,我很少修显示器,诚心和各位讨教!

网友C:
估计修不了,是屏显示单元老化了,。。。无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面板都起水泡,出现和雪花一样的纹路....那些客人看到我的显示器都笑....

我是买来改电视给我老爸看,他嘀嘀咕咕的,呵呵,否则我也不会拿来询问了,我用来修电脑的显示器是个14寸的,从一个老式比甲苯上拆下来的,很多来修东西的顾客看到了都惊讶:这也行?我说很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估计修不了,是屏显示单元老化了,。。。无解了

显示单元老化?这个还真的不懂,有没有懂的帮我解释下,我百度了,找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显示单元老化?这个还真的不懂,有没有懂的帮我解释下,我百度了,找不到!

就是液晶单元老化,显示时内部的液晶是要随着加在两端的电压的高低,发生有规律的排列的,

网友G:
面板漏光, 你把屏幕拆开整理下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就是液晶单元老化,显示时内部的液晶是要随着加在两端的电压的高低,发生有规律的排列的,

也即是说没有拆背光的必要了?因为这个大约,也许,可能是背光严重变形导致的,当然,我没拆开,怕搞出线来,吧聋子治成跛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即是说没有拆背光的必要了?因为这个大约,也许,可能是背光严重变形导致的

与背光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液晶单元老化,显示时内部的液晶是要随着加在两端的电压的高低,发生有规律的排列的,

”LCD老化,会出现色斑,也叫盲点。盲点就是无法显示的像素点。这些点多了,显示质量会大幅度下降。“
好像不是老化,因为我那些发白的点还能显示(我自己觉得而已,我没用放大镜去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面板漏光, 你把屏幕拆开整理下试试

刚才重装背光,无解!

网友:
荧光屏有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背光 报废

网友:
拆开屏看看吧。应该是液晶后面的那3层滤光膜变形。

网友:
背光我整理了,没一点效果

网友:
个人认为是屏报废的节奏。

网友:
一是测灯管看看,如果不是灯管坏,就是逻辑板出问题啦

网友:
实在修不好就算了,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看情况是屏坏了,用通用板点屏下,还是这样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拿个例子做比较,就像屏漏液一样,用的时间越久,就会慢慢越来越白 最后整个屏幕都是白的,。送你一句话啊 便宜没好货 呵呵

网友:
一般屏漏液都会黑掉,一开始一个圆圈那么大,慢慢的越变越大,这个也是那种情况,现在只是中间白的,慢慢的用久了就越来越白,导致全屏都是白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也可以算得上是漏液哪类的故障吧?

网友:
背光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建议把屏拆开,把背光拔掉,开机后用手电照一下看看图像还发白吗?操作时一定要小心。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漏光了

网友:
是挺怪的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平亚膜虚了

网友:
显示器玻璃面板出问题了,基本报废

网友:
这种情况是屏内的匀光片变形,平整度变差造成的。

网友:
是颜色的问题?

网友:
逻辑板5大供电查了吗

网友:
屏出问题了

网友:
感觉你被坑了,只能将就着用,坏了就扔了吧

网友:
这就是漏光了吧,不过漏光都在边角,这个好特殊

网友:
这种效果,不值100吧?

网友:
换背光区分下是液晶玻璃还是背光问题。

网友:
这个有点像偏光膜被热源烤过,如果有条件换偏光膜试试

网友:
屏的问题。100多元看来修的价值也没有了,直接 换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这才是正正的案例,我觉得有些发的故障可能好小的

网友:
真正的维修,难搞一点的故障就是这样怪怪的

网友:
均光板呀,吓讨论啥呀,屏肯定是上家换灯管是拆坏了

网友:
用手按一下,白的那个地方什么反应?

网友:
你不才开看看  怎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