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50通病 讨论

楼主(2015-10-16):
机器型号:联想U450

故障现象:装系统过程中卡住不动、系统封装完成后卡系统滚动条这不过、(后来才发现的这个问题:有时过了WINDOWS滚动条要加载桌面的时候黑屏);
这个型号的机器只要不是人为原因损坏的、正常使用过程出问题的,出现这个问题的几率应该比较高的,看很多朋友都遇到了这个故障。
板子版号:硬盘接口大板的版号 LA-5581P - REV.1.0  ,显卡、桥及板载CPU的小板版号LS-5585P  - REV.1.0;
因为之前修到过触发不亮黑屏的这个型号机器,第一个想到的会不会是020的通病显卡坏掉了,又想着可以先从简单的可能故障点排除下,看了下论坛上的兄弟发的各种通病如下:
1、BIOS问题引起的 --BIOS芯片及程序都更换试过故障依旧;
2、所谓的EC通病容易坏 -- 更换后故障依旧,我想就算不开机啥的出问题上网本的南桥应该也比这个所谓EC更容易坏吧;
3、啥的复位电路上的PD6二极管摘掉 ---摘掉后故障依旧,纯扯淡(可亮机);
4、显卡问题的通病-- 加焊过后试了下进系统过程还是会卡在滚动条那,不确定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5、北桥问题引起的这个故障 --未试
6、加焊显卡芯片裸板+硬盘进系统过程还出老问题后就直接上机器又干了下南桥,这个时候再测试还是一样故障,
想着也有论坛的兄弟说换了显卡也没好的,这个时候都打算果断的放弃了,真是坑爹,想着可能是显卡或者南桥本身损坏掉了,不是虚焊的问题,整机装的差不多后又通电试了下居然进去系统了,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了下驱动啥的都OK,双显卡都在,常用功能、压力测试都没问题,然后重启BIOS里关掉了集显,频繁的试机居然都OK了;虽然糊里糊涂的整好了,但是也排除了很多的所谓的通病故障点:BIOS、EC、啥的PD6都是扯蛋的,触发电流起来了、亮机或者不亮机的最大的通病点应该第一是020的通病A卡,因为不确定到底是加焊南桥还是显卡好的,所以这个上网本的南桥也有一定的几率吧,希望遇到此故障的朋友们能少走些弯路,到时候能直插重点。今天下班匆忙,明天想起来的话发张OK的图片上来,给他再测试上一天,不知道稳不稳定。
也欢迎探讨:或Q 334682756

网友A:
写了一大篇,U450通病到底在哪儿?

网友:
通病  得收藏起来

网友B:
嗯,卡进度条显卡机率要大

网友C:
说了一堆还是不确定通病在哪

网友D:
楼主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卡进度条显卡机率要大

初始故障就是装系统都走不完就卡住了,卡滚动条是装了N个系统后有走完重启加载桌面的才发现了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在说什么?

得,老兄,修板子的不都是要细心么,*脏话*,最后写的这么清楚,排除了一些所谓的通病 这是其一,其二 通病确认了就是显卡问题最大、其次可能南桥也有几率出问题;   难道我在是说今天天气很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了一堆还是不确定通病在哪

得,老兄,修板子的不都是要细心么,*脏话*,最后写的这么清楚,排除了一些所谓的通病 这是其一,其二 通病确认了就是显卡问题最大、其次可能南桥也有几率出问题;   难道我在是说今天天气很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了一大篇,U450通病到底在哪儿?

得,老兄,修板子的不都是要细心么,*脏话*,最后写的这么清楚,排除了一些所谓的通病 这是其一,其二 通病确认了就是显卡问题最大、其次可能南桥也有几率出问题;   难道我在是说今天天气很好么?

网友:
哪个是通病啊

网友E:
说了这么多 完全没明白楼主在说什么

网友:
不错的 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了这么多 完全没明白楼主在说什么

真想爆粗口,日,还是理解能力有差异,最后一句话看了没那,老兄?
本帖的重点如下:
一、排除论坛有些兄弟发的关于此故障的所谓通病点;
二、确认了显卡通病的最大可能
遇到这种问题的兄弟可以少走些弯路,节省时间跟精力去直接修最大可能的故障点,这就是帖子的初衷。
怎么会没看明白重点呢,日,真TM无语那

网友F:
真想爆粗口,日,还是理解能力有差异,最后一句话看了没那,老兄?
本帖的重点如下:
一、排除论坛有些兄弟发的关于此故障的所谓通病点;
二、确认了显卡通病的最大可能
遇到这种问题的兄弟可以少走些弯路,节省时间跟精力去直接修最大可能的故障点,这就是帖子的初衷。
怎么会没看明白重点呢,日,真TM无语那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几率大些!

网友:
明白,手头正有台U450;各大供电都有,电流也上到0.74A不显了.有空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想爆粗口,日,还是理解能力有差异,最后一句话看了没那,老兄?
本帖的重点如下:
一、排除论坛有些 ...

麻痹 你是傻逼吧

网友:
难道又是集显模块坏了?

网友:
这种莫明奇妙修好了的,多半都要出问题,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心里也不安稳

网友:
楼主花这么多心思验证的通病果断收藏

网友:
为啥碰到的是板载内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机子这样的故障,我和你一样也搞了很久,显卡我都换全新的了,最后说给客户换板,我修好了,是南桥出问题了,我取下重做一次就好了

网友(2017-06-27):
这个不是通病,不要随意给机器随便贴通病标签

网友:
我上次收到一台,也是这个问题,没修好,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