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型号

楼主(2015-10-16):
今天投影仪的电源板,遇一个贴片二极管,标有UM 12,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型号?参数?

网友A:
这个你最好是通过电路来分析它应当是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最好是通过电路来分析它应当是什么参数,。。。。

这种二极管不知道能不能找大个头的玻封的换上呢?

网友:
只要不是输出整流肖特基的,其它的基本都是些开关二极管。

网友:
这个要根据电路板的结构原理来分析才能确定,建议发板子的图片上来。

网友:
机器型号、板号、图片发来看一下。

网友:
去ic37看看应该能搜到

网友(2015-11-15):
上个图片看一看确定一下

网友:
1个是淘宝,1个是百度,一个是IC37

网友:
没有看到图片,有图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