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GA-MA770T-UD3P

楼主(2015-10-16):
     一块技嘉GA-MA770T-UD3P独立板 插上键盘 上电开机可以确定是可以显示的 因为键盘指示灯按了会闪 可是插上显卡就是不显 开十几次只有一两次能点亮显示 可以桥确定不是显卡的问题  我有换过显卡 也是一样 按道理来说主板是已经开机显示了  键盘灯有亮 显示器就是不显 所以我感觉是显卡槽或桥的问题  可是就是不知道哪的问题  因为它有时又可以正常显示 只有不关机重启 就能一直用着 有谁知道这个要怎么修  求解 (如果实在不行只能让客户换版了)

网友:
技嘉的bios可以考虑下啊,双的话就互换下位置。显卡插槽使劲用镊子刮一刮。不亮的时候代码是否和正常亮机相同都是25 26

网友:
把PCI-e附近的原件加焊一下试试,可能是插显卡太用力导致虚焊了

网友:
不显时测显卡供电正常吗?不行加焊桥试试。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片和你一样的 问题也一样  明天也只能叫客户换了  问题太奇葩了

网友:
先测PCI-E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不?打数据线的值正常不?然后搞桥吧。

网友:
开机的时候手用点力压着桥看看

网友:
加焊北桥 不过这板子哟  一个通病 就是I/O不良 ITE8720F-JXS-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