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S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5-10-16):
映泰N68S3+主板不跑码,CPU,内存,桥供电都正常,PLL供电电压都正常,时钟复位信号都有,bios也刷过,CPU座和内存槽也洗过,桥也压过,就是不跑码,没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5-10-21 14:33):
今天有时间拿来看了一下,终于搞好了,换了bios座旁边的102排阻就好了,原来是bios供电不正常

网友:
cpu没有跑起来,可能是cpu供电电容的问题,还有,南桥再看看,是不是部分损坏了。

网友A:
条件都查全了,那就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都查全了,那就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吧。

都没看到有断线呢

网友:
按开机时序修。

网友:
映泰主板有通病,你到论坛上找一下,也许会少走弯路。

网友:
AMD的,不换个X系列的U试试

网友B:
不跑码,CPU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跑码,CPU换过没有?

早换过了

网友:
供电全部都出来了吗

网友:
焊下桥试试

网友:
有时压桥压桥不一定 管用

网友:
我的供电都正常

网友:
你测BIOS第几脚发现供电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