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又一起离奇故障,A1225维修

楼主(2015-10-16):
客户拿来一台机,说开机一段时间(通常是一天左右)就会突然关机,然后不能重启,但等一天左右又正常了。当时在忙别的,当着客户面按了下开关发现能正常开机,就没放在心上,估计是过热保护等小事情,报了个价打发走客户,就放一边了。

到正式开修,进系统用测试温度的软件反复看,有点热,但并不至于热到关机的那种状态。于是把机箱外壳拆掉,就放那儿测试。中午出去吃了饭回来,发现故障现象出现了,机子真的关机了。

这时看主板上的LED指示灯,发现是全关闭的。

这种状态说明待机都没有,按开关自然没反应。

感觉故障比较离奇,就仔细观察,最终发现问题,硬盘线像是补过:

断电后拔掉硬盘线,再通电,能开机了。换掉硬盘线,经反复测试,故障没有再发生,此机修复。

至于为什么要开机一段时间才会短路,我也想不明白。

网友:
你没仔细看看原来硬盘线哪里短路了吗?

网友:
不能理解为什么硬盘线坏它还能用,并且还能用一天,但突然又不行.这很难解释呀,楼主经过长时间测试稳定了吗?

网友:
硬盘什么线出问题了,为什么还认的到盘?不理解

网友:
想不明白,硬盘线断了也不会引起关机和开不了机

网友:
不可能吧硬盘线不应该影响

网友:
真心没看明白 啊

网友:
统一回复一下,至于硬盘线为什么会有这些影响,为什么导致不开机,为什么要使用一段时间才造成影响我也不清楚。但非常明显地是硬盘线问题,因为如果用力捏一下那硬盘线电脑就会突然关机,屡试不爽。由于店里非常忙,我也没仔细测这条硬盘线有什么鬼。所以说这是一次离奇的故障。

网友:
没有遇到过向楼主学习哈

网友A:
应该是硬盘线有短路啊?我遇到过屏线短路关机不开机的

网友:
这他们也太惨了 5块钱的硬盘线都有修啊直接换个新的不就好了 让楼主捡到死鱼

网友B:
这个问题都能查到, 不错,硬盘漏电 导致5V 不正常?

网友:
苹果还是有点凶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都能查到, 不错,硬盘漏电 导致5V 不正常?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盘线有短路啊?我遇到过屏线短路关机不开机的

关键是它得开一段时间才发生,这非常离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