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MP515ST投影机点不亮

楼主(2015-10-16):
型号:明基MP515ST投影机

故障现象:
待机状态,电源灯长亮;按下开关,电源灯开始闪,色轮及所有风扇都转,不点灯;几秒以后,电源灯和LAMP灯长亮,色轮电机停转,风扇加速;再过一会,风扇停,回到待机状态,再按开关,重复以上动作。

测试PMD1000周边电压,1.2V,1.8V,5V,12V,3.3V,2.5V都有。
测试所有风扇工作时,工作电压在10V左右,FanGood(FG)都在2.5V左右;短接五针点灯板接口的1号针到地,灯泡亮一下,马上熄灭,再次短接,灯泡亮一下马上熄灭。

灯泡是刚换的。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思路,大家指点一下,下面再怎么弄?

这是图纸,可惜不能搜索

网友:
一般是点灯板坏了,先把灯泡清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