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s450 1gd5大神看看怎么修

楼主(2015-10-16):
(图片)

网友A:
起码把故障现象说一下吧!

网友:
有大神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码把故障现象说一下吧!

有一个电容烧掉了(图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电容烧掉了(图2)

晕你,咸鱼里面这张转手卡你也敢要???我都没下手...

网友C:
没明白楼主什么意思。。是电容掉了不亮机吗??

网友:
电容烧掉那就先查供电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
掉什么 补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楼主什么意思。。是电容掉了不亮机吗??

是的,电容少了半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电容少了半个

烧。。。。。。。。。。。。。

网友:
一般没供电的话还可以修一下,有供电无显示的基本就不要去搞了吧。

网友:
LZ应该不是维修中人,这个显卡我在闲鱼里面看见过,LZ是想在这里碰碰运气,捡捡漏...LZ,我想给你说一句实话,维修真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表面看是一个贴片电容,实际上有可能是核心或者其他什么短路引起的,不是我们教你一点什么你就成为维修大神,立马就能把这张显卡搞好的,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网友:
有短路了,拿去维修吧,自己搞不好的

网友D:
不是供电出问题了,就是核心出问题了,

供电坏,RP好就有得修,不然。。。。。。。

核心坏,留作纪念板,料板吧,

网友:
电容坏了就换个电容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供电出问题了,就是核心出问题了,

供电坏,RP好就有得修,不然。。。。。。。

供电坏,怎么修

网友:
那顆電容是耐壓50V的電容~也就是說目前應該是12V短路~建議先移除(量測是否還短)If:1.沒短的話~換一顆即可(報廢顯卡插不多位置都有 不然可找MOS附近電容亦可
If:2.短的話請繼續追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