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___________映泰A770E不跑码简单维修——————

楼主(2015-10-16):
映泰A770E   AMD芯片组  故障不跑码无复位  经测量 CPU供电以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  桥供电正常  测到总线供电时 上管D级5V   G级0.2V  S 极无电压不正常  跑线找到PWM芯片FP6321A 测其工作条件 1脚自举12V  正常 5脚供电12V正常  7脚开启1.2V 正常 都正常不工作那怎么能行  直接把旧的芯片辞退  招了一个新的芯片伙计上去干活  别说新芯片还挺卖力  刚一上去就表现的很好   下面是亮机图 有图有真相           最后说一句可别有人问亮机图该看哪个屏幕  那样儿我会受不了的    加分 加分  加分
                                                         谢谢

网友A:
看着修挺简单的,换自己修恐怕就,,,分已加,请查收

网友B:
哪里没电压修哪里

网友:
鼓励原创贴

网友C:
总线供电用的是PWM电路!比较少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修挺简单的,换自己修恐怕就,,,分已加,请查收

你太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没电压修哪里

哪里不会点哪里是一个道理  哈哈

网友:
不要这样回贴  容易被人举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总线供电用的是PWM电路!比较少见吧!

恩  总线供电一般都是单管  PWM的少

网友E:
换了后楼主量G极电压了吗 是多少

网友:
总线供电一般 不是单个MOS管引供电,由内存电压上拉D极,

网友F:
张大神!!!!!!!太厉害了!!

网友G:
基础好了。修着才简单。。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个道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后楼主量G极电压了吗 是多少

换后G级电压应该是4.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总线供电一般都是单管  PWM的少

用单管控制的一般是是和电压比较放大器芯片组合,即MOS管工作在线性放大区,PWM电路控制的MOS管一般工作在饱和导通和截止开关区域,即本身功耗发热量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后楼主量G极电压了吗 是多少

这个真没量    G极最好是用示波器看波形   电压有时候量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张大神!!!!!!!太厉害了!!

你又调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基础好了。修着才简单。。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个道理啊

还是你领悟的深啊

网友:
开关电源工作时,自身要损耗一部分功率,简单的来说是开关电源输入功率与转换输出的有效功率之比。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是老有才了,下次我也弄个屏粘到我工作台前面,这样感觉特别省空间
AMD总线电压最后出,这个我也知道, ...

台板的PWM芯片工作条件   顺手测一下的事儿  没准就有惊喜呢   我这显示器是因为我没有台式机的显示器才改的

网友:
貌似   映泰 am3    很多换 总线供电的i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