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显示器几秒就灭

楼主(2015-10-16):
一个山寨19寸液晶,显示几秒就灭,换个高压板不会灭,但是显示一半暗一半正常,这个是什么问题
显示器

网友:
灯管问题比较多

网友A:
灯管不行了,拆了换灯管吧,外接高压不保护,这个高压条有问题呀
思萌
外接的高压保护去掉了,接一根背光也会亮的
详情

网友:
屏灯管有问题,。。。。。。。。。

网友:
我的显示器曾经两次左暗右亮,都是理换滤波电容好的。

网友:
测试是不是灯管不良。

网友:
灯管断了,换吧,

网友B:
谢谢大家,新手第一次修显示器, 瞎子过河,DF6109A控制芯片13脚接地去保护,,好像可以了,客户拿走了,不知道能不能撑一个月,实在是没有灯管啊,没有换过啊
bingge.ing
去保护管不久
详情

网友:
去保护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
去保护,,,害人害己

网友:
应该是灯管是问题多

网友:
是怎样的暗一半? 是灯管还是分辨率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去保护不靠谱,明显灯管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原装的高压跟通用的有区别

网友:
高压供电正常,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暗的那边,灯管坏了

网友:
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
我试过去保护,还在自己的店试机,后面冒很大的烟,吓死我了,拆了换灯管才好

网友C:
主要是灯管坏了一根或者两根 但是也要查下屏供电是否正常
scq330
也有可能灯管打火或者老化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灯管坏了一根或者两根 但是也要查下屏供电是否正常

也有可能灯管打火或者老化

网友:
最简单去保护,或者该高压条

网友:
学习了  最好是把客户的东西修好

网友:
换灯管吧。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瞎子过河  ,修好就得赞

网友:
换灯管试试吧

网友:
灯管 高压 驱动板 或者电源负载都有可能。。。  杂牌机一般高压问题多。

网友:
可以 试下 灯管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灯管有问题了,拆出来看看吧

网友:
灯管坏了   测一下灯管  然后换点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
显然是灯管坏一个,最好都换了,也不值钱

网友:
灯管问题。换新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新手第一次修显示器, 瞎子过河,DF6109A控制芯片13脚接地去保护,,好像可以了,客户拿走了,不 ...

去保护管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不行了,拆了换灯管吧,外接高压不保护,这个高压条有问题呀

外接的高压保护去掉了,接一根背光也会亮的

网友:
先去个保护试一下。不行就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