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G470适配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0-16):
G470适配器不开机维修,板号是LA-6751P   REV:2.0,电池可以开机,也可以正常使用,拆电池看电流表0.004,测pq302123脚是18.4,第4脚也是18V,看来是保护隔离电路都是没有过哦,拆pq304,故障依旧不变,拆掉pq302,在测pq304焊盘上的4脚,电压变为8v,看来电压正常了,换一个好的上去,插电开机,一切ok!

网友:
仁宝 保护隔离里的经典常见故障
基地出来的理论都不错 秒杀很正常了
加分

网友A:
在测pq304焊盘上的4脚,是打错了,是PQ302的4脚哦,多多包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测pq304焊盘上的4脚,是打错了,是PQ302的4脚哦,多多包涵哦!!

你是不是要谢谢我的指正呢?哈哈

网友:
pq302击穿短路了,导致的P2-1高电平,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这机通病,基地出来的,全秒杀,

网友:
测量的时候PQ302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哦,感谢易捷电脑指正哦!

网友:
i 不错,基地 的就是不错

网友:
送钱来了   吃香了

网友:
这个保护隔离,有两个MOS管,过了之后才到公共的点吗
b+是公共点吧

网友:
果真是秒杀,一定要赞一个。

网友:
实地学员就是牛

网友:
保隔不过,搞得快,就怕不跑码

网友B:
学习 了!!!!!!!!以后碰到这种直接干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 了!!!!!!!!以后碰到这种直接干MOS管!

....我也是醉醉哒,起码也要查一下吧,你说呢

网友:
仁宝 保护隔离里的经典常见故障
基地出来的理论都不错 秒杀很正常了 3 ~! `
加分

网友:
理论好就是好啊。

网友:
传说的点火回路吗

网友:
必须的秒杀

网友:
pq302测量有没有击穿?

网友:
感谢楼主详细讲解和资料

网友:
保护隔离不算难,秒杀很正常。来几例不跑码不过内存的就好了。

网友: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直接查这条电路

网友:
技术还是不错基础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