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KALG0适备器能开机,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5-10-16):
今天收到一台宏基的电脑在论坛上没收到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来发下。故障是电池不能开机,适备器能开机,在开机的情况的下拔点适备器电脑自动关机。单单用电池去开机开机是亮的,屏不显。第一反映上网收,没有。拆机,想着先刷BIOSS,但是看到CPU后面是大电容,所以就没先刷BIOSS,先干电容,换成6个330的电容。给各位看官的另一个建议是,可以先刷BIOOS看看。基本这2个方式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A:
你这叫没人遇到??人家不想发 而已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下次遇到时也先来这两板斧。

网友:
遇到故障机有NEC大电容的基本都是先换掉

网友B:
还有怎么奇葩的问题啊,我以为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呢
对了,楼主,那个电容的正极是不是在中间,两头是负极??

网友C:
我也是遇到NEC就先干掉它,让后再往下查,往往都是冤杀

网友:
损坏程度不同引起的故障现象也有些不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怎么奇葩的问题啊,我以为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呢
对了,楼主,那个电容的正极是不是在中间,两头是负极 ...

中间是负极两边是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叫没人遇到??人家不想发 而已

何必较真,发帖子大家都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遇到NEC就先干掉它,让后再往下查,往往都是冤杀

但是没办法啊,有通病存在都是要去先修通病呃,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