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楼主(2015-10-16):
什么情况下需要刷BIOS..求大神指点

网友:
当怀疑BIOS有问题时就刷。

网友:
电压都正常,有时钟有复位,,,

网友:
这个不确定的吧?。。!觉得有问题就刷呗。。

网友:
bios对于主板。。就跟系统对于整机一样。。什么时候要做系统呢。 。。。刷bios也一样。 。

网友:
想刷就刷,觉得需要刷就刷。

网友:
BIOS损坏的程序部分不同引起的故障现象也不同

网友:
除了不触发  其他都可以刷

网友:
你想刷就刷吧

网友:
別刷壞就好

网友:
你要有条件  修板的时候先刷一下也可以啊    注意把之前的备份就可以了

网友:
乱跑吗的时候吧

网友:
根据实际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