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ois

楼主(2015-10-16):
什么情况下需要刷BIOS..求大神指点

网友:
比如说有待机有3.3V和5V不触发,还有很多情况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要自己慢慢总结经验

网友:
一般程序坏了就刷,或者装上的cpu不受支持或者功能缺陷时,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