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V29.P 杂牌花屏

楼主(2015-10-16):
LA.MV29.P带机状态正常蓝底无信号,接VGA就花屏狂跳,接HDMI正常显示

网友A:
vga接口旁边有三个三极管一样的东西,看看坏了没有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呢?没遇到过,希望知道结果。

网友:
检查一下VGA接口

网友:
测下VGA对地阻止

网友:
实在弄不好,搞个转接头,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接口旁边有三个三极管一样的东西,看看坏了没有

1测0V 2测3.3V 3测5V
是不是这个三极管挂了

网友:
那三个是一样的值,如果有某个不对,就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