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路由器设置

楼主(2015-10-16):
我有2台路由器,经过网络管理员设置后,只有一台可连接光猫正常使用,另一台是TENDA-11N,连接光猫能连接上,但不能打开网页.而连接设置好的路由器,能正常连接打开网页.请高手越狱.
路由器
路由器设置

网友:
你腾达路由不要连接光猫,腾达路由关DHCP然后LAN口连接那个正常上网的路由的LAN口,正可以了

网友:
你腾达的路由别连接光猫,腾达路由关DHCP,然后腾达LAN连接那个可以正常上网的路由的LAN口,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