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奇葩ASUS-Z62HA,待机0.2

楼主(2015-10-16):
笔记本型号:清华紫光(具体型号忘记)
版号:ASUS-Z62HA
故障描述:不加电

原因:ASUS代工的清华紫光机器,客户送来时故障为:不能保存时间,可点亮。返修板,而且当天要拿走。经理让赶紧修,好吧,我就赶紧修。
维修:1、打开机器发现不加电,直接上电流表,待机0.22。初步判断,3V 5V电路短路。随手量了下电压,3V 5V 出来了,没有被拉低。再量其他电感1.8V 1.2V的电压也出来了。这点有点奇怪。但是也没当回事。就去掉3V 5V的电感,0.05,心中大喜,但是一量去掉3V5V 都没有另外一个电压。看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维修至此没有头绪,先去抽根烟。
      2、上迅维网逛逛,看到一帖子说待机0.2正常现象,因S5时,桥电压已经出来了。那好吧,就按不加电维修。
   那就直接查条件:ACIN 、LID_SW# 、RSMRST#、VCCRTC、RTCRST#、SRTCRST#、32.768都正常。
   查开关也有3.3V电压。 抱着侥幸心里EC主供电3.3V拉一根到ECSUSC#脚位,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看来时序这个东西没那么简单,老老实实修吧。
感觉是桥的条件不满足,那就先换晶振,把桥晶振换到EC旁,还是有3V 5V,晶振没坏。
       3、此时想到网上帖子说1.8V为桥的电压,S5状态已经发出。那就赶紧量,一量出问题了,桥旁边的几个电感,其中一个电感上一边有1.8V,一边没有1.8V。心中大喜,电感坏了。可以通关了吧。先量电感两端阻止0Ω,那就先加焊。加焊后,电压正常出来

       4、二话不说上电跑马,不上CPU可以跑到0.8。那就迅速装机,跑马正常,一路亮机至此维修完毕。
       5、维修总结:电感空焊致1.8V桥电压没有,导致桥条件不满足,桥不工作
此版S5状态下,EC发出VSUS_ON,同时开启了+1.8VSUS【桥电压】,+1.2VSUS,导致待机0.2有点高。造成一眼看去为微短,形成维修死胡同。所以碰到没修过的机器,要看上电时序
新手发帖,忘记拍图片。兄弟们多多包涵,不足之处还望予以指正。

网友:
按时序推,可以解决大部分机器

网友:
是的 。
而且掉的坑多了,才会记住。

网友A:
那这机器正常状态时,待机是多少

网友:
电感空焊?是不是上个维修的干的

网友:
呵呵,楼主听细心,,修好后客户说太贵不修了呗

网友:
新的发现,还有好的发现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机器正常状态时,待机是多少

待机0.2A,是正常电流

网友:
有时候是遇到过待机0.2的开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