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5v待机电压不够 怎么维修 求思路

楼主(2015-10-16):
3 5v待机电压不够  之前无三五V现在 3v 只有1v     5v只有2.xV    而且公共点也被拉低成了4v    芯片也换过还是一样    怎么维修     求思路

网友:
可能是短路!!

网友:
查查有没有短路,还有反馈电路

网友:
共公点只有4V那就先修共公点的电压

网友:
问题出在公共点,先把公共点电压低的问题修好。

网友:
公共点修好了,说不定也就好了。

网友:
估计保护隔离不过或者查下自举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呢

网友:
先搞定公共点再说吧

网友:
可能是短路 没焊好

网友:
先修公共点啊 亲

网友:
周围有无掉电,芯片烫不烫

网友:
保护隔离先修好。

网友:
公共点对地值是否正常,隔离通道的管子控制脚电压正常不?

网友:
按步骤来啊,先保护隔离看看过了没,正常不

网友:
先修公共点,估计公共点修好,3 5 V也好了

网友:
外围元器件有问题吧

网友:
肯定先修公共点啊,看保隔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公共点电压低。 3 5V 的条件就不满足。先修公共点啊

网友:
公共点没=对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