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网友修条山上来的4G贼船

楼主(2015-10-16):
网友拿来条内存,说是一对4G的,说这条点不亮,我问修过没有
他说之前掉过件,去找修手机的补过件,我问为什么不去保修,他说
X鱼网买的,我听了心中一颤,。。。。
先拿过内存,量电容,短路,上家伙烧之。。。

好家伙,芯片不热,倒反板子先烫了起来,
和网友说,这条不是小问题,先放我这查查问题吧,快修不了了,让他先回去
我就一颗一颗拆,拆光了一面还短路(注意看马甲的卡扣,寨条特有,轻轻一拉就开,看过原条的都知道什么品质的)

字体也不清晰,看着很毛躁

言归正传,拆了这么多还短,而且板还是烧得很烫,心想应该
不是芯片问题了,摸着最烫的地方像是排阻那里,忽然想起网友说
之前补过件,认真一看,我来个去,小电容全部变电阻了,不热不短路
才 噜,问题找到了,换件的也真是的,不会正反面对比一下,吧一面的数据脚旁边的小电容都上了电阻了
不知道为什么全部是掉电容,而且掉这么多,寨条的缘故???、

白下了这么多颗粒下来,苦了每天再上回去吧
把错误电阻全部更换,故障排除,每天再弄了

网友:
说备份个bios,spd也坏了,没有料也得买着先dfn8

网友:
楼主厉害内存也能修........

网友:
电容用电阻换。。淫才啊、、、

网友:
什么事都有

网友:
下了那么多颗粒,楼主走了不少弯路,寨条加山寨维修,让楼主走偏了

网友:
还是太粗心啊!都说了补件了,楼主还是没好好看

网友:
电容换电阻,隔行如隔山。

网友:
   挺专业的

网友:
楼主厉害内存也能修,我这坏了都直接仍到一边

网友:
内存叶修    收费多少?

网友:
第一次见内存维修啊

网友A:
买的 spd到了,焊上,编成器写入单面的然后试机,然后焊上另外一面的8个颗粒,改spd为双面
再写入,试机,至此,修复完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的 spd到了,焊上,编成器写入单面的然后试机,然后焊上另外一面的8个颗粒,改spd为双面
再写入,试机 ...

bga 焊台放个显示器??   温度挺高的吧!

网友:
。。。晕修内存复杂吗?。。

网友:
真是不得了,这脑子,太发达了

网友:
好技术哦,第1副图是怎么接的线呀,我也还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 焊台放个显示器??   温度挺高的吧!

有铅的,现在废了

网友:
这自制的工具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