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305-5119cx GPU风扇故障 自动关机

楼主(2015-10-17):
HP Omni 305-5119cx 开始显示gpu风扇故障 系统将会自动关机  两秒后就关机了  开机后 还是一样 更换了风扇 不行,清除coms电池  还是一样 只有刷下bios试试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HP Omni 305bios.rar

网友:
哥  你试了没有  结果呢?

网友(2016-04-04):
先试试在说

网友:
你这个能用吗,

网友:
怎么老是要稳健呀

网友(2016-05-14):
能用不能呀  也不回复一下

网友:
你这个bios 有问题

网友:
HP的机器问题多啊!

网友:
楼主说一下试的结果,我有同样的故障。

网友(2016-07-26):
可以用吗  楼主

网友(2017-07-07):
解决了没

网友:
..我来给你试试看是不是好的。。。1。0 不过内存

网友(2018-09-17):
我这里有一台也是同楼主讲的故障,下来试试 希望楼主板BIOS能解决问题

网友:
刚刚试过了此BIOS有可能坏或者不适合我的机子,我原来的提示风扇出错写此BIOS电流到1.9A左右无显,但装回原机BIOS电流到2.35A左右有显示但提示风扇出错几秒后自动关机

网友(2024-09-24):
试过了,不行开不了机

网友(2025-01-24):
我也试了不能用,机器是305-5119CX,原机是每天第一次开机可能会电源灯不亮风扇转不显示或电源灯亮不显示,断电后再开就全正常。刷了这个BIOS电源2.3A左右不显。

网友:
这个确定刷在305-5119CX不显,而且解压后尺寸是1025(正常备份出来是1024K,1MB的),去掉后面多余的字节也是不显,后来我刷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59835-1-1.html 这个写305-5118CX的可以显,不过有没有解决我的原问题就还不知道,因为偶发性很强,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