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业达2122201维修发现的关于"地"的问题

楼主(2015-10-17):
今天入手一块英业达的板子,首先测了一下公共点对地500左右,正常,然后上电,没有3V5V输出,好吧,,查查哪里的问题

供电VIN:19V,正常 ,3.3V和5V线性也有,此前提到的V5FILT的电压也有,不过查到VREF2的时候没有电压了。。。

这个是芯片有供电自动产生的,难道芯片有问题?  查查数据手册吧。

看解释说是通过电容接地,,,好吧,,那就搞电容,,换了一个其它地方的,还是没电压,用万用表打值,对地也不短,这,,,怎么回事。。

看了一会图纸发现,,这个接地的画法不一样啊,,,还看到接地脚竟然2种接地。

中间有个0欧电阻连接,,查找实物,,这个电阻没有,,果断找一个焊上,,VREF2电压产生。。

个人觉得,,可能这个51120GND 是芯片里面的地,,,必须得和外面真正的地相连才行,有清楚这方面的可以留言给俺解答一下。

然后又用 示波器 测了下自举升压脚的波形,,,5V那路明显不足,,查找发现掉了个电阻,,找件焊上

再查了下EN1和EN2连在一起,,都是高电平,,好吧,,上电测试,,3V5V都出来了,,修理完毕。

3.3V5V电感后端

在这块板之前还有一块被我搞废了,本来是好的,,结果测量时不注意,表针打滑,造成严重大短路,,当时就有一股烧焦的气味扑面而来,那也得修啊,各种测量各种拆除,中间换的2次芯片都被烧毁,,修的头都大了,,废了2天时间都没修好,,最后只好作废。。  所以,,平时注意点,认真点,,会给自己节约很多的时间,也是对自己大意的一种惩罚。

    好了,不罗嗦了,觉得写的还凑合的,就给点分,,给新手点鼓励,多分享点自己的经验也行,先谢谢了。

网友A:
首先赞一个,你看这个也是2种对地

网友B:
之前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还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赞一个,你看这个也是2种对地

确实,,平常还真没注意这个东西,,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还有这种情况啊

嗯嗯,,确实,,可能是以前没注意,,等用到了,才知道不同。

网友C:
维修心烦的时候经常犯错

网友D:
楼主观察好仔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心烦的时候经常犯错

是啊,,,越着急越容易错,,磨练心性很重要啊,嘿嘿。

网友E:
以前还真没见过这种接地,学习了

网友F:
平时没有注意到向楼主学习哈

网友G:
第一次见到这种接地学习了

网友H:
帅哥果然不一样 就是厉害

网友:
修机还是需要耐心和细心的,地线总分为两大类冷地和热地,其中又分为数字地和模拟地。

网友:
科普了呀 以前没注意这样接地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观察好仔细,学习了。

不仔细没办法,,不然修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还真没见过这种接地,学习了

是啊,,这个地方用不到还真不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平时没有注意到向楼主学习哈

共同学习,,看来平时都不大注意细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见到这种接地学习了

很多,,可能平时没用到,,都不大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帅哥果然不一样 就是厉害

哈哈,,偶尔看到的,,谢谢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