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小强之间的艰苦斗争 ~~~~~~~~~

楼主(2015-10-17):
晚上好   额为博迪奶次够
晚上一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 不通电 型号 AOC E2250SD

报价后拆机 撬开壳子后被一群小强偷袭 三四只小强顺着我的手爬上来偷袭我  一场以多欺少的战斗  我用六脉神剑破之 弹飞它们 (开壳后干死小强一家72口) 见到电源板后 发现电源IC炸了 找图纸  发现以下零件损坏   大家请看

按照图纸找零件 换零件

由于没有LD7576 用LD7575改之   只需要拿掉第一脚的电容 换成100K电阻接地就行了

全部换完后接灯泡 一闪就灭   大家觉得已经好了吧 那我就不发这个帖子了  小强没安好心    测试输出端电压为0

看来还有问题  再认真查LD7576外围电路 确实没有坏掉的元件了   后面只有光耦和431有嫌疑了     图纸上标注的的是PC123  拆下来是817 一样 随便找了一个光耦 上去(一看居然是PC123) 然后万用表测试输出端  有电压了  等等  4.9---6.4--7.4---4.4 反复跳变 我勒了个去     至少有电压了   换掉431看下   ....  涛声依旧 电压一直跳的很欢  仿佛我们看岛国动作片时的心跳
怀疑光耦不行  再换一个  再测试   OK  万用表停留在5.12V 十分稳定   洗刷刷电路板  组装  接屏幕测试  开机   OK了

其实坏元件还有2光耦

修复完成  测试半小时没问题

总结一下 :  此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主要希望能帮到论坛的新手朋友们
                             第一点 LD7576可以用LD7575代替

                            第二点  光耦性能不良会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

夜深了 发帖不易  有钱的捧个钱场(每人每天20分加给别人的) 没分的捧个人场 加点人气   祝论坛越来越热闹  修友们多多挣钱 身体健康!谢谢加分

网友:
我自己修过个电源,自己跑线路找资料,最后为稳妥,直接把TL431稳压和817光耦换了。

时间花了N小时,但效果也不错。一次OK

网友:
修小強烧了的电源花费时间,但换完元件也就好了。

网友A:
原来你修显示比较在行,笔记本就差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修显示比较在行,笔记本就差点啊

呵呵  显示器还能修修  笔记本没修过  24K纯小白

网友B:
光耦还会引起电压跳变,谢谢提醒,以后注意

网友:
不带负载,如果电压跳变,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光耦

网友:
辛苦了,蟑螂好讨厌 有时直接换板我

网友:
维修中经常遇到电压跳变问题,这个问题很头疼,因为许多原因会导致输出电压跳变。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坏的元件多我就改模块了

网友:
LD7576与LD7575是不能代的,区别是4脚还是1脚,不清楚了,7575  是接电阻到地,7576  是接电容到地

网友:
液晶的图纸很稀罕

网友C:
我草要是我是楼主就换电源板了要那么麻烦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草要是我是楼主就换电源板了要那么麻烦吗

维修时一种精神  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耦还会引起电压跳变,谢谢提醒,以后注意

光耦是反馈电路中的元器件  如果性能不良 ,反馈给芯片的电压就不准确 反而会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

网友:
有图纸 很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时一种精神  朋友

哦可是要有钱的前提下

网友:
顶你了大半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