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主板不能安装XP系统

楼主(2015-10-17):
如题,一块华硕P5KPL-AM SE主板不能安装XP系统,而且不能进入03PE,进入到03PE滚动条就黑屏,能进入WIN8 PE,安装XP安装版系统,复制后重启就黑屏,安装WIN7系统一切正常,南北桥温度正常,是咋回事呢?换块同型号主板,安装XP系统正常,03PE也可以进入。求老师们帮忙分析分析是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
好像发错板块了,对不起

网友:
请版主帮我移动到主板维修板块,谢谢!

网友:
现在还用XP呀,

网友:
发错板块

网友:
老主板不支持AHCI,用7系统有点吃力吧(板载显卡),XP好用

网友:
最好WIN7将就吧,也可用原版系统(系统盘格式化为FAT32)的试试。有个GA-G31M-ES2C也是这样的,用WIN7 PE/WIN8 PE能进PE装GHOST和原版WIN7一切正常,03PE进不去,GHOST XP任何情况都不行,WIN7 PE装原版XP也不行。用原版XP镜像刻的U盘装XP(NTFS)不行,换成FAT32装成功了,但在使用1天后崩溃(进系统黑屏)。WIN7任何情况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样的事??

真就有这样的事,我碰3个了,都是装WIN7整机出手的

网友:
我遇到过卡在进度条的,

网友C:
是否BIOS问题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BIOS问题看下

BIOS还原了,跟正常的板子对比了,好像也一样!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其实很多时候这些系统故障还是挺难搞的

网友:
有的不支持03PE的,PE不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就有这样的事,我碰3个了,都是装WIN7整机出手的

台式机我重来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