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的散热怎么处理

楼主(2015-10-17):
如题,处理了n次,各种铜片各种硅胶各种装到位都不行,有过类似经历的人谈谈经验吧

网友:
换新的散热器也不行吗

网友:
不行,现在怀疑是那个模具有问题了,最后也没解决

网友:
直截换散热片试试,一般会好的

网友:
您能看出加了铜片硅胶压得紧不紧吗?实在不行把风扇改成常转

网友:
看散热片压的紧不紧

网友:
这种是要换改良的散热器的

网友:
换改良的散热,完全是商家设计不良

网友:
最好还是换铜管!!

网友:
加铜片啊!

网友:
T410发热量大吗?还真没发现啊

网友(2015-11-19):
我遇到一台总是开机风扇报错

网友A:
直接换个新的铜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新的铜管

这种东西不太容易坏,哪有备啊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铜管的的问题

网友:
导热不均匀就会导致温度偏高

网友:
风扇改长转

网友(2015-12-19):
这个散热器是容易坏,,也贵

网友:
弄个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