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D280MUW1 这屏能用什么通用板点亮呀,带电视的

楼主(2015-10-17):
HSD280MUW1 这屏能用什么通用板点亮呀,带电视的,分辩率为1920*1200    双8位,找了好久没有找到,求大神

网友:
我用通用板能点亮,并显示,但图像不正常,能用板上只有1920*1200   双6位,没有双8位,我是用双6 位点的,图像模糊,不清晰

网友A:
目前流行的通用板都可以,因为你这个屏也不特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流行的通用板都可以,因为你这个屏也不特殊,,,

不行呀,通用板没1920*1200  双8位,只有双6位,我用双6点了,图像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呀,通用板没1920*1200  双8位,只有双6位,我用双6点了,图像不正常的

B.NTA91B可能的

网友B:
不行呀,兄弟,没有1920*1200    双8位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呀,兄弟,没有1920*1200    双8位呀

你这个是什么板呀,用那种自己编程器刷程序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板呀,用那种自己编程器刷程序的那种

哪种呀,能提供一下吗,能点28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