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 在线等G480 绝对奇葩的问题 表示头已经大了

楼主(2015-10-17):
客户送来一个G480 版号 11252-1 客户说在家用着 然后有事出去了 回来就黑了 开不开机了  送过来 感觉是BIOS的事 现放电 亮了 哈哈 上上COMS电池 不触发 有触发动作 电流0.012 又掉回去 此机待机为0.000 触发之后才有3  5v  以前遇到过一个DELL 和这个一样的毛病 换南桥好的 好吧 换南桥 不行 而且还暗屏  缺少一个信号应该是背光开启信号  是由EC发出的 外接正常 强制给一个3V被拉低 对地阻值正常 于是换EC 结果当然是不行了 还是 按上COMS电池就不触发 放电就好 触发时EC已经发出RSMRST和PWRBTN了 为什么不触发?为什么?各位大神 帮帮忙 集思广益 大家一起来想想办法

网友:
这是屏线接口和EC第27脚的图纸

网友A:
COMS电池那块是不是漏电啊...

网友B:
这么猛,上来就干南桥?怎么不查查RTC电路

网友C:
按上COMS电池不触发,查桥的 RTC电路   EC的条件

网友:
南桥、供电ic都要查条件

网友:
EC是不是带程度的啊,其实就算是不带程度,GPIO脚也是可以改的,先刷下BIOS吧

网友D:
G480好像是EC自带程序的吧,楼主你是怎么刷的?RTC电路,LID信号在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猛,上来就干南桥?怎么不查查RTC电路

我查了哪里的电阻电容二极管 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上COMS电池不触发,查桥的 RTC电路   EC的条件

RTC电路查过了 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G480好像是EC自带程序的吧,楼主你是怎么刷的?RTC电路,LID信号在查下

这个EC是NPCE885PA0DX 不带程序的 版号是11252-1

网友:
LID这个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修笔记本三板斧是行不通的,还是老老实实查条件好一些,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你这么一说 还是没修到点子上啊

网友:
好神奇啊  修还了没

网友:
rtc电路 重点

网友:
COMS电路双二极管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E:
COMS电池电压低不?

网友:
我也觉得是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明显是RTC电路

网友:
可是我都测过了 电压3.2V 也没有断线的地方 二极管也正常

网友:
怎么不集中看下暗屏那边电压》

网友:
VCCRTC\RTCRST\SRTCRST都正常吗?

网友:
COMS电路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电池那块是不是漏电啊...

就是3V 的电压 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COMS电池电压低不?

3V 是正常的啊

网友:
你看看开关板上有LID吗有的话看看电压正常吗